求助:MT506T的modbus通讯问题,急

楼主(2011-02-12):
通过屏的PLC232与计算机连接,使用的串口软件是贵公司提供的。屏上放置了“数值输入”元件和窗口切换“功能键”,开机后,传到串口软件数据“00 03 00 01 00 01 D4 1B”,通过串口软件回复的数据“00 03 02 00 66 05 ae”,HMI屏正常。但是,(1)每隔3s,HMI继续向串口发同样的数据;(2)上面的功能按键,无响应,不能进行切换窗口。曾经放置过状态灯等元件,都不能正常工做,而在“离线模拟”中正常,寻求帮助,急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33nature 在2010-4-10-10:33:04的发言:
通过屏的PLC232与计算机连接,使用的串口软件是贵公司提供的。屏上放置了“数值输入”元件和窗口切换“功能键”,开机后,传到串口软件数据“00 03 00 01 00 01 D4 1B”,通过串口软件回复的数据“00 03 02 00 66 05 ae”,HMI屏正常。但是,(1)每隔3s,HMI继续向串口发同样的数据;(2)上面的功能按键,无响应,不能进行切换窗口。曾经放置过状态灯等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