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506T和单片机

楼主(2011-02-12):
在屏上放置一个“位状态指示灯”,读取地址类型设为1X,地址为2,请问,在单片机中如何控制灯的状态?需要我回复一个特定的命令吗?谁有相关资料的话,给我传一份,非常感谢。33nature@163.com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33nature 在2010-4-10-22:01:54的发言:
在屏上放置一个“位状态指示灯”,读取地址类型设为1X,地址为2,请问,在单片机中如何控制灯的状态?需要我回复一个特定的命令吗?谁有相关资料的话,给我传一份,非常感谢。33nature@163.com
不需要特定的指令。您放的是一个 位状态指示灯元件,那么当这个指示灯所提取的地址的状态发生改变时,指示灯就会根据单片机的地址的状态改变而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