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70iH 与PC的下载出错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各位高手,小弟初次用威纶通的MT6070iH 2wv。从电脑上下载到触摸屏时,出错为:请检查密码和下载线。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    在数据线上不到1m,另外也是出台式机的后面上插得,也是标准的2.0USB的数据线。
    另一问题:我用的编程软件为:EB8000V344_100407 是官网上最新的。请问它支持我用的这个型号吗?(随触摸屏送的说明书上说V2.0或newer)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tdg 在2010-4-11-17:18:49的发言:
各位高手,小弟初次用威纶通的MT6070iH 2wv。从电脑上下载到触摸屏时,出错为:请检查密码和下载线。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    在数据线上不到1m,另外也是出台式机的后面上插得,也是标准的2.0USB的数据线。
    另一问题:我用的编程软件为:EB8000V344_100407 是官网上最新的。请问它支持我用的这个型号吗?(随触摸屏送的说明书上说V2.0或newer)

楼主:
    就是在装USBdriver时出错,安装不上,设备管理器中找到Wintek HMI的设备标示为黄色的叹号。我是照着EB8000手册说明PDF上的,怎么就不行。还请高手指点一二,非常感谢!

楼主:
此问题我已解决,请有类似经历的朋友请参照http://www.weinview.cn/bbs/article_det.asp?f3_id=1346&f3_name=rsea&f3_sy=8&f2_id=8,我已在上面做了解释!(就是今天有朋友发的帖子上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