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6070i程序下载不进去,急!

楼主(2011-02-12):
驱动装了显示很正常,USB口换了好几个,甚至换了一台电脑,就下载不了,让检查密码和USB线,咋办啊折腾好几天了,哪位大侠帮帮忙啊先谢谢!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我昨天遇到过,和你一样的情况,不过今天上午我解决了。这个下载程序有两个方面:1.用PC 和USB就是数据线传输,(估计你是用这个方法没成功)2.就你用一个U盘,在EB8000的编程软件上点击“工具”-----“建立使用U盘与CF卡所需的下载资料”,将其下载到你的U盘上,之前最好在U盘里新建一个文件夹,命名为英文(中文的会在触摸屏里显示为问号)
    下载完毕后,再插到你的HIM上,就可以了,可以参照EB8000的帮助。
做完上述过程,你一定成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