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000系列能否通过MODBUS协议对支持MODBU

楼主(2011-02-12):
如题。
用触摸屏来设置仪表的相关参数。能实现吗?如果可以的话,在EB软件里如何设置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elixiu1111 在2010-4-12-15:51:19的发言:
如题。
用触摸屏来设置仪表的相关参数。能实现吗?如果可以的话,在EB软件里如何设置?

可以,编辑--系统参数设置--设备列表 添加一个 MODBUS RTU设备,这样屏作为MODBUS协议的主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