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6070i上如何设置和访问HMI name?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的6070i作为modbus rtu,与pc机上面的modbus server通讯。这是因为我有多台6070i,准备同时从PLC上获取数据并上传到同一台pc机。现在modbus通讯方面已经实现了,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在PC上的数据库中无法分辨数据是从哪台6070i传递过来的。因此我希望在6070i上面能够设置并读取机器名,并且掉电后这个机器名不要丢失。这个机器名能够从LW中访问到。请问版主有办法吗?谢谢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scottjin 在2010-4-14-11:58:43的发言:
我的6070i作为modbus rtu,与pc机上面的modbus server通讯。这是因为我有多台6070i,准备同时从PLC上获取数据并上传到同一台pc机。现在modbus通讯方面已经实现了,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在PC上的数据库中无法分辨数据是从哪台6070i传递过来的。因此我希望在6070i上面能够设置并读取机器名,并且掉电后这个机器名不要丢失。这个机器名能够从LW中访问到。请

楼主:
即使角色换过来,也有同样的问题。因为我的系统交付使用后,希望能够直观的设置每台HMI的名字,然后从数据中清楚地看出来是数据是从哪里来的。如果角色换过来,同样是我在PC上只能记录是从哪个通讯端口得到的数据,但是如果不察看通讯线路,究竟这个通讯端口连接的是哪个HMI还是不清楚。

楼主:
花了1天的时间,这个问题终于搞定了!由于LW9774(远程打印服务器用户名)这个字段我不需要使用,我将这个字段在界面上设置成了机器名。在界面里就可以由直接设置,掉电后重新启动也还保留设置值,在上传数据时,将这个值传到PC上,PC即可以知道这个连接的机器名。6070ih真是太棒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