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问各位大虾,怎么将图形翻转任意角度?
在线等,谢谢了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zhw1006 在2010-4-14-15:06:49的发言:
请问各位大虾,怎么将图形翻转任意角度?
在线等,谢谢了
一般图片的处理可以利用PS或者fireworks进行处理。之后再添加到EB8000软件的图库中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