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50i用的是普通的MIni USB电缆线作为下载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是新手,第一次使用威纶产品。请问:MT6050i用的是普通的MIni USB电缆线作为下载线吗?要安装驱动吗?安装驱动时是否要将MT6050i通过MIniUSB与电脑连接?谢谢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panlj 在2010-4-14-20:10:14的发言:
我是新手,第一次使用威纶产品。请问:MT6050i用的是普通的MIni USB电缆线作为下载线吗?要安装驱动吗?安装驱动时是否要将MT6050i通过MIniUSB与电脑连接?谢谢!

要使用2.0标准的线,一头是USB A型口(电脑端),一头是USB MINI B 型口(屏端);USB驱动在EB8000安装目录下--USBdriver文件夹即是;安装时需要屏与电脑连接。
请到:下载中心-FAQ-Q01.i系列HMI USB driver 安装说明.pdf,下载该文档参考!

网友:
就是用的普通的usb转mini USB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