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控声调整[求助]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问触摸屏的声音可以调整吗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晨风 在2010-4-16-22:13:02的发言:
请问触摸屏的声音可以调整吗?

如果是没有带音频输出口的型号,那么只能发出蜂鸣器的声音,即声音库选择BEEP;如果是有音频输出口,那么可以选择其他的声音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