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控制MT506画面问题?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教版主!
如何通过PLC来控制MT506切换画面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pwangcheng 在2010-4-17-20:53:58的发言:
请教版主!
如何通过PLC来控制MT506切换画面?

可以使用元件---PLC控制

楼主:
能否给个例子?

网友:
将你的“plc设置”参数设置一个地址,例如设置d8为基本窗口切换指令,plc中程序编辑如下:mov k100(窗口编号)d8,就可以实现画面切换了。如果有问题加我qq:40924139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