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2个MT8000的屏能直接连接S7300的cp3

楼主(2011-02-12):
2个MT8000的屏能直接连接S7300的cp343-1模块不?
就是说CP343-1的2个口各连接1个屏,
在屏内选择以太网300时,默认设置PLC的tcp端口是120,IP根据CP343-1的IP来设置到一个网段。
1个屏连接是否可以?,那么要是2个屏呢?
我只是觉得端口号重复了,恐怕不太好连接上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yangcx1201 在2010-4-18-6:44:14的发言:
2个MT8000的屏能直接连接S7300的cp343-1模块不?
就是说CP343-1的2个口各连接1个屏,
在屏内选择以太网300时,默认设置PLC的tcp端口是120,IP根据CP343-1的IP来设置到一个网段。
1个屏连接是否可以?,那么要是2个屏呢?
我只是觉得端口号重复了,恐怕不太好连接上
如果这个网络模块是带内置交换机,那么就可以一个网口接一个屏;如果不带,

楼主:
结果出来了。
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!
CP343-1可以连接连接2个屏,屏内的端口全部选用默认的,网线就是直通型,只要简单的设置同网段地址就行。
但我还是觉得威纶通的网络支持能做的更好些。还有苏州的技术支持的很没有耐心,这个很不好!希望能多为客户着想,把威纶通做大,做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