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70iH与S7 300 DB数据块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教高手,MT6070iH与S7 300PLC通过MPI口通讯,我使用DB数据块做为数值输入元件地址,PLC中设DB1.DBD0为REAL型,MT6070iH设为32 bit float型,但是输入值屏上比如写个100,PLC监控DB1.DBD0值,还是为0,通讯都是正常的,如果用MD,MW,作为数值输入元件地址,PLC监控MW,MD值与MT6070iH一样,输出值如果用DB数据块值,PLC监控值与MT6070iH输出显示值不一样,比如PLC中值是73.89,屏上显示是73.04,总会查一点点,很怪,请帮

网友:
与S7-300通讯,如果是读写双字和浮点数,触摸屏上的元件应该使用DBDN这个设备类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