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双整数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问数值显示元件如何显示双整数,我要做一个产品计数显示器,最大值是9999999999,PLC的计数值存放在MD200内,可是数值显示元件中只有MW,没有MD,不知该怎样做。请各位帮忙解决。谢谢!PLC是西门子S7-300,屏是MT6100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ABCDW 在2010-4-18-20:56:58的发言:
请问数值显示元件如何显示双整数,我要做一个产品计数显示器,最大值是9999999999,PLC的计数值存放在MD200内,可是数值显示元件中只有MW,没有MD,不知该怎样做。请各位帮忙解决。谢谢!PLC是西门子S7-300,屏是MT6100。

您好,您可以使用DBDn这个设备类型去去读双字的数据。

楼主:
谢谢,我试一试。

楼主:
再问一下,我的数据存放在DB5.DBD42中,数值显示元件中的设备类型选DBDn,但不知地址栏该如何填写?才能使DBDn这个设备去读DB5.DBD42中的数据,它们又是怎样一一对应的?我深感疑惑。还请老师不吝赐教。谢谢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ABCDW 在2010-4-20-0:22:13的发言:
再问一下,我的数据存放在DB5.DBD42中,数值显示元件中的设备类型选DBDn,但不知地址栏该如何填写?才能使DBDn这个设备去读DB5.DBD42中的数据,它们又是怎样一一对应的?我深感疑惑。还请老师不吝赐教。谢谢。

fffdddd fff:0-255, dddd:0-8192,您可以按照这个格式去写,比如 0050032,就是DB5.DBD32。 后面的dddd要4的倍数的

楼主:
万分感谢,我终于弄明白了,原来是如此的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