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显示汉字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用的是MT8070ih,做个报警显示元件,内容“1#泵故障”,在电脑上模拟都好的,下载到屏后,显示“1#    ”后面三个汉字不显示,
只有三个小框框???,请大师们指教.

网友:
下载时要勾选文字档,还有就是你用的字体是否已经加载。供你参考

楼主:
好了,换一台电脑,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