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506与omron通讯,IR地址格式怎么写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想用一位设定元件控制 输入点的0.01         那位状态设定元件 IR 设备地址格式怎么写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feng724 在2010-4-18-23:32:32的发言:
我想用一位设定元件控制 输入点的0.01         那位状态设定元件 IR 设备地址格式怎么写

输入点的地址是不能用于位状态设置元件的,PLC的输入点是不能被控制的;如果其他的地址 可以直接写为 0.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