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000编译时,字体怎么总是加载失败,

楼主(2011-02-12):
MT8000编译时,字体怎么总是加载失败,明明已经添加了这个字体,怎么还是编译错误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chyshim 在2010-4-19-14:41:17的发言:
MT8000编译时,字体怎么总是加载失败,明明已经添加了这个字体,怎么还是编译错误

编辑--系统参数设置---字体--新增所有非ASCII码字体,建议新增所有非ASCII码字体
新增所有非ASCII码字体也不行   是不是VISTA系统的原因啊,XP上一点问题都没

楼主:
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0-4-19-16:08:49的发言:
以下是引用chyshim 在2010-4-19-14:41:17的发言:
MT8000编译时,字体怎么总是加载失败,明明已经添加了这个字体,怎么还是编译错误

编辑--系统参数设置---字体--新增所有非ASCII码字体,建议新增所有非ASCII码字体

是不是跟系统有关啊  VISTA不能加载字体   XP倒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