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56I和三菱FX1N通讯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教各位师傅,MT6056I读不了三菱FX1N PLC 内部寄存器D1023之后的地址是什么原因
我在画面上做了一个数据显示元件,地址为D1024,D1024中有数据,但画面上显示为0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uangyuehua 在2010-4-22-21:34:36的发言:
请教各位师傅,MT6056I读不了三菱FX1N PLC 内部寄存器D1023之后的地址是什么原因
我在画面上做了一个数据显示元件,地址为D1024,D1024中有数据,但画面上显示为0

您使用的软件版本?  (编程软件界面---说明--关于EB8000)

楼主:
楼上的师傅你好,我用的是V3.40版本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,我用的是3。45,不找到怎么解决啊,维纶技术员也没有办法吗

网友:
终于弄好了,与维纶通讯设置为FX2N,就可以解决了.

楼主:
楼上的师傅,多谢了.终于搞定了

网友:
我用的是:MT6056i
与omron cpm2a plc 连接RS232通讯接线如下但没有通讯:
MT6056i 的rs232口      omron  cpm2a plc 端口
2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3
3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
5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短5
我用的8000编程的!请问是怎么回事!

网友:
我用的是:MT6056i
与omron cpm2a plc 连接RS232通讯接线如下但没有通讯:
MT6056i 的rs232口 omron cpm2a plc 端口
3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3
2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
5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9 4短5
我用的8000编程的!请问是怎么回事!

网友(2011-12-07):
huangyuehua  你连接HMI使用rs232三菱plc用rs422可以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触摸屏可以用232连接PLC,PLC上需要加BD或者将232转成485后再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