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70I和CPM2A PLC通讯不了

楼主(2011-02-12):
触摸屏是MT6070IH,PLC是CPM2A-40CDT1的,触摸屏在其他的PLC上能通讯,CPM2A单独试机是好的,连触摸屏显示,PLC没应答,设置没问题,接线没问题,触摸屏的软件是EB8000--2.74的。是不是软件问题?有谁像我这种条件,通讯成功的有谁?
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4-23 12:33:41编辑过*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wwp 在2010-4-23-12:33:08的发言:
触摸屏是MT6070IH,PLC是CPM2A-40CDT1的,触摸屏在其他的PLC上能通讯,CPM2A单独试机是好的,连触摸屏显示,PLC没应答,设置没问题,接线没问题,触摸屏的软件是EB8000--2.74的。是不是软件问题?有谁像我这种条件,通讯成功的有谁?
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4-23 12:33:41编辑过*

首先建议使用一个高版本软件;其次建议您的PLC程

网友:
触摸屏的软件是EB8000--2.74的。
你的软件版本比较低,升级下软件试试看,最新的软件在网站下载中心可以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