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70iH用USB下载

楼主(2011-02-12):
下载时,
1、有时会出现字体错误,导至整个下载失败,一定要换USB口才行
2、有一次下载后,出现电脑的USB口全部都没用了,现在一直不敢用了,都用U盘下载
不知道是我自已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(用的是笔记本的)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monk 在2010-4-24-12:02:04的发言:
下载时,
1、有时会出现字体错误,导至整个下载失败,一定要换USB口才行
2、有一次下载后,出现电脑的USB口全部都没用了,现在一直不敢用了,都用U盘下载
不知道是我自已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(用的是笔记本的)

建议使用短的USB线;建议  右键我的电脑--属性--硬件--设备管理器--里面 有个 WIENTEK HMI的标示,是否有!或者?之类,如果出现请重新更新US

网友:
USB驱动都正常

网友:
什么都对,密码也对,下载线连接也正常,多修改一次就要重新拔插一次,是不是亏待了软件工程师啊,造孽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