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通讯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本人刚刚学触摸屏 使用维纶8000软件
请问 如何能实现
1.用威伦8000设计一个触摸屏界面 在上面输入数值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 模拟环境下显示
2.如何实现模拟环境下两个触摸屏下的通信啊(一个输入数值,一个显示)
请大大们帮下忙 谢谢了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plucifer 在2010-4-26-9:03:36的发言:
本人刚刚学触摸屏 使用维纶8000软件
请问 如何能实现
1.用威伦8000设计一个触摸屏界面 在上面输入数值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 模拟环境下显示
2.如何实现模拟环境下两个触摸屏下的通信啊(一个输入数值,一个显示)
请大大们帮下忙 谢谢了!

如果是和PLC连接,可以使用离线模拟和在在线模拟两个功能,这个是通信测试普遍所用的方法

                  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