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70iH与 AB plc 之间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6070iH与 AB plc 之间连接的问题 我用的PLC编程软件是RSLogix 5000。 我在 逻辑——映射PLC/SLC消息中把三和开关量 B001 B002 B003 映射到 文件号 1、2、3中。 我又在EB8000中添加了三个开关, 地址分别对i应 1、2、3   我用的串口线是自己做的 分别是2——3  3——2   5——5  我把EB8000的程序下载到屏里后 屏上什么也没显示 只有白屏。请高手回答一下我到底是哪里弄错了  急等回答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wuwww1 在2010-4-28-21:10:15的发言:
6070iH与 AB plc 之间连接的问题 我用的PLC编程软件是RSLogix 5000。 我在 逻辑——映射PLC/SLC消息中把三和开关量 B001 B002 B003 映射到 文件号 1、2、3中。 我又在EB8000中添加了三个开关, 地址分别对i应 1、2、3   我用的串口线是自己做的 分别是2——3  3——2   5——5  我把EB8000的程序下载到屏里后 屏上什么也没

网友:
我用的硬件和你是一样的。不过,要是下载到触摸屏上,可以用U盘可以解决的。你可以查阅论坛的前几页,我做了说明的。
   不过,我也有个问题:就是触摸屏如何和PLC通信?映射方面怎么做?可以告诉我吗?我的qq号是:54822161.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多交流下。你的qq呢?

网友:
看你的接线图的说明,我觉得有问题:如果是选用COM1做为端口的话,接线应该是3-----3;2-----2;5-------5的,
  你可以看EB8000的说明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