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56iv数据显示*?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教一下:
    用三菱FX1S连接MT6056IV屏,在屏上显示通过PLC运算后得数据,发现在运算过程中,屏上数据显示不正常,通过高速脉冲进入与设定值运算后显示,脉冲输入运算过程中,一会儿显示数据,一会显示*号,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?
    我自己感觉象是屏与PLC通讯慢得问题,但没找到通讯时间设置项?
    通讯采用得PLC232DB板与屏232口连接,且根据要求进行了初始化设置,设置值:
    MOV H108F D8120,其他地方通讯都正常,就是2个相关得数据运算及累加得地方显示不正常。

楼主:
补充:有时候运算完毕了,一直显示*号在哪里,有时候显示数据在哪里。这样又不象通讯慢得问题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taianyuteng 在2010-4-30-16:07:35的发言:
补充:有时候运算完毕了,一直显示*号在哪里,有时候显示数据在哪里。这样又不象通讯慢得问题?

这种情况您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下:1、数字格式是否正确;2、数值元件的能够显示范围是否与实际的数值匹配;(我建议可以将数值范围设置大一些)

楼主:
我设置得已经是32位的双字了,如果是您说的那样,超出数值范围就会一直显示*号,但这个并不这样,而是时尔显示正常数据,时尔显示*号。

我再研究研究。
谢谢楼上。

楼主:
没有进展,希望斑竹帮助分析分析。

网友:
楼上的,建议你把编译器换成EB8000V344_100407_chs.zip这个版本的
其它的之前的包括后面更新的,都会出现你说的那个"*"的问题
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,也在论坛上反映过了
但是后面更新的几个版本似乎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可以参考这三个帖子
http://www.weinview.cn/bbs/article_det.asp?f3_id=1329&f3_name=6631634&f3_sy=8&f2_id=8

http://www.weinview.cn/bbs/article_det.asp?f3_id=1373&f3_name=6631634&f3_sy=8&f2_id=8

http://www.weinview.cn/bbs/article_det.asp?f3_sy=1&f3_id=1382&f3_name=6

网友:
下下来还没敢用
我怕原来好好的程序又被编译出问题出来,已经吃了几次亏了

楼主:
首先,谢谢楼上这位兄弟。
我用的是去年下的3.11版本,去年用在10寸屏上没发觉这个问题,这次用这个小屏,现在是手动模拟脉冲信号就这样?我下个新版试下。

楼主:
您说的100407站上没有了,我先下个最新的试下。
吸取教训,先把原文件压缩好备份一下。

楼主:
刚才试了下新的3.45 20100428的软件,还是不行?哪里有0407的软件啊?

楼主:
问题终于解决了!昨晚静悄悄加班2小时,全部搞定。
在这段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,又产生了很多问题,也打了400的电话,有些问题,连威纶的技术人员也搞不清楚,我当然就更不清楚了,今日列出来,与大家共勉:
1、我想说,威纶屏目前存在问题的关键是更换编译软件,会造成很多错误现象的产生,不同版本之间处理同一个程序居然会使程序乱套,这也许就是连威纶的技术人员也不知道问题的所在,只是告诉我去查PLC。这个问题,希望威纶的技术部门多去探讨。
2、最初用的是去年的版本,8000系列V311的,结果出现了帖子所提出的问题;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