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8000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在使用“多重复制”时,若对象为“多状态切换开关”,结果地址自动偏移功能无效。这是否又是一个BUG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syl510129 在2010-5-7-17:45:41的发言:
在使用“多重复制”时,若对象为“多状态切换开关”,结果地址自动偏移功能无效。这是否又是一个BUG?
谢谢,我们会考虑该种情况

网友:
现在V3.45及以上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