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70i 和 DVP-24ES PLC 连接不上

楼主(2011-02-12):
软件:EB8000
6070i和pc也连接不上,只能用u盘下载程序
和plc连接需要注意什么?  plc 有232和485接口 232可以和pc通信下载程序,
不知道6070i应该用什么接口方式和plc连接?
另外容器流量管道的图片在什么地方有?
谢谢大家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smofx 在2010-5-9-18:03:56的发言:
软件:EB8000
6070i和pc也连接不上,只能用u盘下载程序
和plc连接需要注意什么?  plc 有232和485接口 232可以和pc通信下载程序,
不知道6070i应该用什么接口方式和plc连接?
另外容器流量管道的图片在什么地方有?
谢谢大家!

您好,您可以看看 EB8000软件界面:说明--帮助主题--PLC连接手册;里面有详细的讲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