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T6070IH与永宏PLC连接?

楼主(2011-02-12):
各位高手请指点:MT6070IH怎样设置COM口才能与永宏PLC通信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rzjx 在2010-5-12-1:06:46的发言:
各位高手请指点:MT6070IH怎样设置COM口才能与永宏PLC通信?
您可以参照:EB8000软件界面:说明--帮助主题--PLC连接手册;里面有相应的讲解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