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于DBn的使用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问DBn该如何使用,它对应的是什么?与DBDn又有什么区别?使用的PLC是S7-300,屏是6070i。谢谢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ABCDW 在2010-5-12-22:43:37的发言:
请问DBn该如何使用,它对应的是什么?与DBDn又有什么区别?使用的PLC是S7-300,屏是6070i。谢谢!

您好:
        DBn 是对应PLC 16-bit的地址;DBDn对应PLC里面的实数地址;具体可以看EB8000软件界面:说明--帮助主题--PLC连接手册的讲解

楼主:
老师您好
能否举例说明一下,DB2.DBW36该如何写?我的理解是设备类型选择DBn,地址栏写为20036,不知是否正确?谢谢!
                  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5-18 0:15:16编辑过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