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6i

楼主(2011-02-12):
   我的6056i右下角的设置所占地方太大,能否弄小呢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liuhuoaaa 在2010-5-13-13:10:43的发言:
   我的6056i右下角的设置所占地方太大,能否弄小呢!

您好:

  1、如果小了就不好触碰了;
  2、如果觉得不方便可以对其进行隐藏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屏背板上的拨码开关2置为ON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