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70连接6台plc的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本人是新手,想请教一下用6070i,同时连接6台OMRON的cp1系列的plc,plc上加装485通讯单元,人机界面怎么设置通讯端口

楼主:
应该是1:N的连接方式,
帖子发了两天了,这可是厂家的论坛,厂家的技术人员都哪去了

网友:
COM1口  选RS485 2W

楼主:
以下是引用6631634 在2010-5-24-8:57:23的发言:
COM1口  选RS485 2W
我不需要6台互通,只是要读取和设置6台plc里的数据,按你的方法没办法添加第二台plc?
是啊,为什么一个485端口只能连1台PLC?!!!

网友:
添加一个欧姆龙OMRON C/CQM1 Series的设备,接口类型更改为RS485 2W,站号设置为PLC中的一个即可。接线按照-对-,+对+的方式连接;

将PLC设置为不同站号,在触摸屏上每个元件读写地址栏通过“站号#地址”这样的格式来区分不同PLC的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