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记录系统掉电时间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用的威纶MT8121X触摸屏,请教如何在历史事件中记录触摸屏掉电及来电时间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dhmin6 在2010-6-2-22:29:40的发言:
我用的威纶MT8121X触摸屏,请教如何在历史事件中记录触摸屏掉电及来电时间!

来电时间是可以记录的,利用历史记录的(某个地址 设置为窗口打开时 设置为ON,去触发事件登陆);断电时间如果您提前知道何时断电,那么也可以记录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