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过厦门宇电的AIbus协议的吗?

楼主(2011-02-12):
各位大虾,有用过厦门宇电的AIbus协议的吗?我用mt6070i与宇电的AI-7048通讯,
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AI-7048的温度测量值(PV),没问题,用数值输入元件输入并显示AI-7048的温度设定值(SV),设置不上,总显示的是AI-7048的设定值。即修改不了原来的设定值。why?

网友:
各位大虾,有用过厦门宇电的AIbus协议的吗?我用mt6070i与宇电的AI-7048通讯,
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AI-7048的温度测量值(PV),没问题,用数值输入元件输入并显示AI-7048的温度设定值(SV),设置不上,总显示的是AI-7048的设定值。即修改不了原来的设定值。why?

SV是只读不能写。
数值输入元件修改设定值应该是:设备类型选Parameter,地址填1#0或者2#0或者3#0或者4#0。(分别表示四个通道的温度设定值地址)
                  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6-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