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关于MT6070IH触摸屏上传下载密码忘记了怎么

楼主(2011-02-12):
MT6070IH触摸屏上传下载密码忘记了怎么办?数字弄忘记了 七改八改改忘记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行触摸屏上的系统状态列,输入local password,默认111111
进入之后在Secuity选项卡设置上传下载密码

如果连local password密码也忘记的话,将系统初始化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