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EB8000中能否记录与PLC通讯中断的事件?

楼主(2011-02-12):
也就是在通讯中断和通讯恢复时各记录一个事件。
如果可以的话,怎样做呢?
谢谢!

网友:
系统寄存器LB-9200——9207 与PLC1(COM1)的通讯状态指示,可以借此来记录

网友:
怎样的方式记录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stone 在2010-6-25-12:28:46的发言:
怎样的方式记录?

可以利用报警事件来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