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(没有屏我先做程序吗?)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手上没有触摸屏,也没用过这个品牌的屏。我想先做好程序,在线模拟一下,看看与PLC通信的效果,再买屏。请问8000的软件在线模拟没有屏的情况下可以吗?如果可以8000的设置是怎样的?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,这里是没人会回复滴!!!用别的品牌吧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ezhoulihuiwu 在2010-6-9-19:34:34的发言:
我手上没有触摸屏,也没用过这个品牌的屏。我想先做好程序,在线模拟一下,看看与PLC通信的效果,再买屏。请问8000的软件在线模拟没有屏的情况下可以吗?如果可以8000的设置是怎样的?

可以先下载使用软件,使用PLC的串口编程电缆或网线连接PLC,进行在线模拟
效果如屏上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