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8000在线模拟时,反应很慢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02-12):
[fly]HMI:MT8000i,9600,0,8,1
PLC:FPX-FP,9600,0,8,1
在线模拟时,点HMI的位控元件(或包含宏指令的元件)感觉反应实在太慢,要等好几秒才有反应。是否真机连机也是这情况?如果是这样的话,设计的系统没办法用这HMI了。
请威纶技术人员解答一下。谢谢[/fly]

楼主:
HMI:MT8000i,9600,0,8,1
PLC:FPX-FP,9600,0,8,1
在线模拟时,点HMI的位控元件(或包含宏指令的元件)感觉反应实在太慢,要等好几秒才有反应。是否真机连机也是这情况?如果是这样的话,设计的系统没办法用这HMI了。
请威纶技术人员解答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如果是某一个元件点击后反应慢,可检查相关设置和宏指令;
如果是多数元件点击后反应都很慢,建议提高波特率试验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