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0i关于导出资料采样数据

楼主(2011-02-12):
6050i的USB 口是否可以通过U盘导出取样记录数据
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6-14 10:46:20编辑过*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copu1 在2010-6-14-10:36:22的发言:
6050i的USB 口是否可以通过U盘导出取样记录数据
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6-14 10:46:20编辑过*

目前还只能用USB线导出数据

楼主:
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0-6-17-9:15:55的发言:
以下是引用copu1 在2010-6-14-10:36:22的发言:
6050i的USB 口是否可以通过U盘导出取样记录数据
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6-14 10:46:20编辑过*

目前还只能用USB线导出数据

USB线,意思是连接计算机再通过EB8000软件导出吗?
但是6070可以用U盘导出数据,两个

网友:
6050i和6056i两款小屏,没有USB Host接口,也就是没有插U盘和键鼠的接口
只有一个USB Client接口,也就是miniUSB口,用来插USB数据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