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8000字体===宋体

楼主(2011-02-12):
WINDOWS系统c盘下有宋体,在EB8000加入所有非ASCII字体后没有宋体。????????????以前做的程序要重新调整字体?????????????

网友:
除非他们自己遇到这个问题,我们反应他们总说没试出来,不知道这么修改。真是垃圾软件。

网友:
在软件里从新选择一下字体,再编译一次试下看。本小弟也遇到过此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。  祝你成功

网友:
选择字体了 也还是不行!!!

网友:
从别人的电脑上拷贝个宋体文件,然后粘贴到控制面板 字体 中,重新再在EB8000软件中添加宋体,您先这样试一下。有问题打我的直线,0512-6299015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