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号变量 挺好的,可是不知怎么用?请高人解答

楼主(2011-02-12):
HMI里的 站号变量 挺好的,可是不知怎么用?请高人解答。也没有看到相应的例子,有谁用过吗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ouzc 在2010-6-19-16:48:49的发言:
HMI里的 站号变量 挺好的,可是不知怎么用?请高人解答。也没有看到相应的例子,有谁用过吗?

对于数值元件---勾选 系统寄存器--设备类型中有对应站号的地址。修改对应的地址就修改了站号。

楼主:
那假如我一个HMI下有64个plc,在窗口界面上只放一个数值显示元件。地址是var#0(0偏移量处放有被测温度值),那么我在宏指令里写一个函数
func
{
var++
if var>64 then var=0
end if
}
这样每一秒钟执行一次该宏指令,是不是就能吧64个plc的温度值依次给读出来了呢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ouzc 在2010-6-22-8:59:50的发言:
那假如我一个HMI下有64个plc,在窗口界面上只放一个数值显示元件。地址是var#0(0偏移量处放有被测温度值),那么我在宏指令里写一个函数
func
{
var++
if var>64 then var=0
end if
}
这样每一秒钟执行一次该宏指令,是不是就能吧64个plc的温度值依次给读出来了呢?

VAR对应了地址,比如 VAR0对应的地址是 LW1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