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 与多台HMI联网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1-02-12):
想用pc与16台HMI连接,硬件用网线接。软件如何控制?说明一下,我的每个HMI下都连接64个plc设置、测量温度。每个HMI各自运行,每个HMI有4页温度显示页,也就是说,64个plc的温度测量值分成4页显示,HMI每10秒自动翻一页,则40秒后就能得到64个PLC的温度值。该测量值都是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(地址分别对应64个plc的内部寄存器,如AIBUS,PV,1#0,AIBUS,PV,2#0,。。。),所以,HMI显示的值都是来自plc。并没有存储于 HMI 的 LW 单元。(!!要是存储在LW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houzc 在2010-6-19-17:14:16的发言:
想用pc与16台HMI连接,硬件用网线接。软件如何控制?说明一下,我的每个HMI下都连接64个plc设置、测量温度。每个HMI各自运行,每个HMI有4页温度显示页,也就是说,64个plc的温度测量值分成4页显示,HMI每10秒自动翻一页,则40秒后就能得到64个PLC的温度值。该测量值都是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(地址分别对应64个plc的内部寄存器,如AIBUS,PV,1#0,AIBUS,PV,2

楼主:
HMI中的数值显示元件已经将PLC的温度值显示了出来,说明HMI已经收到了PLC传来的数据,再用定时传输元件将PLC的数据传到HMI里,是不是有重复工作的嫌疑?再者,下位的PLC地址各不相同,每个HMI下带128个地址的PLC,用定时传输元件将PLC的数据传到HMI里,需要填写128个不同的地址,等待128个PLC的数据响应,这样时间上会不会太长,此期间我的温度显示页还在自动翻页,二者会不会产生冲突?请再费心解答!谢谢!

楼主:
等了几天一直没有解答,心都凉了,看来一切还得靠自己,摸索,实验。。靠别人不行啊!

网友:
既然你采用了MT8000系列触摸屏,那么它具备VNC远程监控功能:
不需要编程,直接在IE浏览器中输入每台触摸屏的IP,就可实时查看并操作触摸屏上的画面

楼主:
那我的触摸屏上的温度显示页循环翻页(共4页)每10秒钟自动翻一页,pc机里也能看到翻动的每一页温度显示吗?
有mt8000 的vnc的资料吗? 有的话,发给我好吗? houz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