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重复制

楼主(2011-02-12):
多重复制的功能为什么何以前的不一样了???????????
在以前的版本中, 地址是按选择的数值直接增加的, 现在为什么偏偏要乘以数据的字长?
当数字的字长为4字节的时间,以前想直接把地址增加50就很简单,现在按过去的方法就会增加200!
我想增加50的时候怎么办???????????
通道把地址的增量选12.5?!!!!!!!!!!!!!!!!!!!
真可恶!!!!!!!!!!
浪费时间不说, 以前工程也都不好用了.
你们这帮人随便更改程序的功能也不说一声, ...........!~

网友:
你好,EB8000软件中,多重复制中,地址间隔是可选的,至于您想实现的功能,可以直接将地址间隔调成50,V3.45和V4.10版本的软件都是可以的,我们软件更新的时候,都新增了一些功能,在新软件安装根目录下,有ReleaseNote的PDF文档,用来说明和以前版本软件区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