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000用win7不行吗?

楼主(2011-02-12):
没办法安装驱动。如果真是这样,那***太垃圾了!eb500都可以用,难道倒退了?也找不到usb驱动下载,安装目录下的驱动根本没法用。希望赶快给个回复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nihaiqun 在2010-6-20-10:33:07的发言:
没办法安装驱动。如果真是这样,那***太垃圾了!eb500都可以用,难道倒退了?也找不到usb驱动下载,安装目录下的驱动根本没法用。希望赶快给个回复。

WIN 7通过测试是可以兼容的。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 400-888-0872。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IBM 笔记本,WIN7操作系统,小本,16:9显示屏,在“系统参数设置”界面,无法看到显示 “确定”、“取消”等按钮。鼠标点不到,所以...

不知什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