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6070i与S7-300 通讯一段时间后出PLC无响

楼主(2011-02-12):
MT6070i与S7-300 通过MPI方式通讯,RS485 2W,COM1,19200,8,E,1;HMI刚启动时,通讯及响应正常,但一段时间(通常约几分钟)后出现PLC无响应提示的问题,按提示窗关闭后,HMI所有触控键无反应,光标可动。不知为何?请指教!!!

网友:
是不是在切换画面之后出现这个问题;如果是这样的情况,建议查看一下地址是否有写错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