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转换之后开关不见了,只有文字还在

楼主(2011-02-12):
我现在买了MT6056i触摸屏,之前用的是老款产品,用EB500写的程序,现在改用EB8000转换程序之后下载到屏里开关都不见了,只有文字还在,但在电脑上模拟又都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急盼复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jackduan 在2010-6-23-22:56:31的发言:
我现在买了MT6056i触摸屏,之前用的是老款产品,用EB500写的程序,现在改用EB8000转换程序之后下载到屏里开关都不见了,只有文字还在,但在电脑上模拟又都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急盼复。

在没有与控制器连接的情况下,HMI上的控制器地址元件是不显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