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000与PLC模拟器连接仿真问题

楼主(2011-02-12):
MT8000如何在PC上与CX-P 欧姆龙PLC模拟器连接实现在线仿真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ljy28465077 在2010-6-23-23:08:47的发言:
MT8000如何在PC上与CX-P 欧姆龙PLC模拟器连接实现在线仿真

目前还无法做到与模拟器模拟,但是可以使用PLC与电脑相连,通过PLC串口下载线实现在线模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