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500按键按不动

楼主(2011-02-12):
把程序下到触摸屏M506L里,画面正常,但是按触摸屏切换画面不行。但是我的程序在离线模拟状态下,操作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li2010hao 在2010-6-27-17:10:20的发言:
把程序下到触摸屏M506L里,画面正常,但是按触摸屏切换画面不行。但是我的程序在离线模拟状态下,操作一切正常。
是否选择的是 COMPLETE DOWNLOAD?
                  ——*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-7-1 17:36:27编辑过*

网友:
查看软件什么版本,屏上有没有什么错误信息

网友:
我的也一样的,哪位指点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