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保留数值输入

楼主(2011-02-12):
请教一下,我设置的数值输入单元,但是掉电后还要重新输入,我想保留,如何设置,谢谢.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DH 在2010-6-28-7:15:08的发言:
请教一下,我设置的数值输入单元,但是掉电后还要重新输入,我想保留,如何设置,谢谢.

您好:

      您可以使用RW的地址区。并且配合系统寄存器地址 LB9029实现快速将RW地址的数据保存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DH 在2010-6-28-7:15:08的发言:
请教一下,我设置的数值输入单元,但是掉电后还要重新输入,我想保留,如何设置,谢谢.

给您发了一个例子,请查收邮箱

网友:
可以给我发个例了吗?seal@live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