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人机识别码的应用以及作用?

楼主(2011-02-12):
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,有人机识别码的设定。

如何应用?会有什么效果?

我在程序里面设置了人机识别码,第一次下载后,无法与PLC通信,然后增加了两个可以重启人机保护的设置,大概是LB9048和LB9049,第二次重启后,就能通信了,
但是人机识别码却全部变为了0。

请问正确的设置,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保留地址的作用,能否有个DEMO文件,供参考。

谢谢!!

网友:
问题提的很好,大家一起学习下

楼主:
工程师怎么不回答这个问题?
是不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,还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downhappy 在2010-6-29-10:47:48的发言:
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,有人机识别码的设定。

如何应用?会有什么效果?

我在程序里面设置了人机识别码,第一次下载后,无法与PLC通信,然后增加了两个可以重启人机保护的设置,大概是LB9048和LB9049,第二次重启后,就能通信了,
但是人机识别码却全部变为了0。

请问正确的设置,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保留地址的作用,能否有个DEMO文件,供参考。

谢谢!!
请查收邮箱

楼主:
这个在EB8000的CHM帮助里面就有。
现在的问题是,我在工程文件里面设置了“工程档案识别码”并启用了;
也在工程文件里面启用了改功能。并增加了LW9046输入HMI Key;
下载该工程文件到HMI后,LB9046是ON的;
然后在LW9046中输入HMI Key,和我设定的“过程档案识别码”一样;
重启机器,还是不行!HMI Key又不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