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6i USB PC 驱动安装

楼主(2011-02-12):
新买的MT6056i 屏,现在我在贵公司网站上下载的软件easybuilder 8000 v3.4.5,按说明书上的方法安装了USB驱动,但是安装到最后,出现硬件不能安装的画面!告诉我出现了一个错误!后来英文版软件也试过!但是驱动的安装同样问题出现!还请大侠指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szlgj 在2010-6-30-0:52:29的发言:
新买的MT6056i 屏,现在我在贵公司网站上下载的软件easybuilder 8000 v3.4.5,按说明书上的方法安装了USB驱动,但是安装到最后,出现硬件不能安装的画面!告诉我出现了一个错误!后来英文版软件也试过!但是驱动的安装同样问题出现!还请大侠指教,非常感谢!

这个可能和电脑本身装的软件有冲突。如果总是出现这种情况,建议使用其他电脑试一试。

网友(2013-08-31):
我的也出现这问题,郁闷啊

网友:
和电脑有关吧,建议换一台电脑试试

网友(2013-11-10):
我也出现这问题   我是W7系统  ,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目前要选择最新版本EB8000 V4.65.09版本的软件。USB驱动选择列表手动安装的方式安装,USB驱动文件在EB8000安装目录下面的USBdriver文件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