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MT6050IV

楼主(2011-02-12):
MT6050IV用电脑在线模拟的时候,显示PLC没响应的对话框。是不是这款屏不可以在线模拟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lindehua 在2010-7-1-23:15:07的发言:
MT6050IV用电脑在线模拟的时候,显示PLC没响应的对话框。是不是这款屏不可以在线模拟。

可以,需要使用控制器的串口下载线与电脑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