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70IH怎样与DVP-60ES通讯485/2W

楼主(2011-02-12):
6070IH怎样与DVP-60ES通讯485/2W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wanghongxing 在2010-7-4-11:26:33的发言:
6070IH怎样与DVP-60ES通讯485/2W
您好,您可以参照 EB8000编程软件编程界面---说明---帮助主题---PLC连接手册,里面有详细的讲解。

网友:
以下是引用wanghongxing 在2010-7-4-11:26:33的发言:
6070IH怎样与DVP-60ES通讯485/2W
前辈,能不能顺路回答下我的问题:

6056I与台达PLC测试试验中的问题
最近在学习触摸屏控制PLC技术。
自己有个台达PLC,第一步,我直接在屏上设计个Y0按钮,是可以控制PLC的Y0输出;
然后,我编了个程序下载到PLC里,通过PLC里面的一个寄存器M0去控制Y0。但是,当我在屏上设计个M0按钮,通过屏上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