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 8070ih与ABB的AC500 modbus t

楼主(2011-02-12):
在EasyBuilder 8000中组态时,用将plc中一个开关量对应给一个位状态指示灯时,界面仿真通讯时,状态指示灯消失了,而且屏一直报错plc没有回应,这是怎么回事?应该怎样解决?请教高手。

楼主:
通讯用的是modbus tcp/ip

网友(2012-11-04):
在线模拟,要将电脑连接到PLC
你应该是没有连接PLC,导致在线模拟通讯不上所致

网友:
在线模拟需要连接实际的plc,若只是简单模拟画面,可以采用离线模拟。